ACER E1-431板号DAZQSAMB6E0 rev e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1-31):
ACER  E1-431板号DAZQSAMB6E0 rev e笔记本单独用外接电源供电时会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刷过Bios没有用。用电池供电则未发现掉电。本本装上电池接外接电源开机,机器会嘟嘟叫一段时间。

网友:
第一:写BIOS
第二:查供电,CPU供电为主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为啥不检查电源接口呢。或许。。。。。。。。。。

网友:
刷过acer官方bios没有用。

网友:
天气冷的时候故障出现得多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吗a,我准备换个cpu先看看

网友:
不定时的 不好搞呀,

网友:
下载个BIOS刷刷,不行的话就用三板斧

网友:
路过学习中,听说补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2016-03-12):
BIOS刷了,CPU换了,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的进系统就掉电,,,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