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X455CC REV:2.3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6-01-31):
华硕版号X455CC REV:2.3进水不触发,进水地方不多,南桥背面有点进水痕迹,清理了没有短路,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短路的,插电源,有3.3v电压,5v电压变成2.2v,看论坛说这机器是出5v电压的,触发后出3.3v电压,去掉5v后继电路,5v没有电压,后继没有短路,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换5V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效果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路。5V变2.2V,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查查芯片周围电路

网友:
一般出3.3V ,5V 不正常,芯片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的。这个可能还是后继有问题。指示你没查出来。或许试南桥啊。你查查南桥短路吗。

网友:
还是3V5V 点了有问题 多查查 肯定有轻微短路

网友:
芯片周围有没有短路,再查一下FB

网友:
最好是买个电路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