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73 b

楼主(2016-01-31):
宏基V173 b,接上VGA无显示,板号491381300100R,求助一个BIOS,谢谢

网友A:
不接VGA时会有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VGA时会有显示吗

不接VGA有显示,供电都正常,客户拿来两个,第一个点的亮接VGA无显示,不接有显示。第二个直接黑屏,供电正常,我把第二个的BIOS刷到第一个也黑屏了,我有全部刷成第一个就都成接VGA无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VGA有显示,供电都正常,客户拿来两个,第一个点的亮接VGA无显示,不接有显示。第二个直接黑屏,供电 ...

那就找程序吧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比较好,刷程序有时还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