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5 D2 通病单电源开机掉电,电池OK

楼主(2016-01-31):
都是这个Q44 复合管损坏了

AC 模式下,触发后 l28这个供电无输出,

图纸论坛有的。不上传了

网友:
老板没少修啊,还修了IO,通病了,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A:
适配器模式要像电池充电!Q44坏了肯定要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要像电池充电!Q44坏了肯定要掉啊!

待机情况下可以正常充电的,所以一般不会怀疑到这里的
是管子软损坏
这个不是充电电路

网友:
神州的机子比较少修  看看学习下

网友:
楼主好厉害,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上次碰到过,害怕充放电电路,没接了。

网友(2016-03-26):
我这台这个型号的机器就是不插内存,L2电感就有电,插内存了,屏就闪一下就黑了,L2电感的电也就是马上一起掉电了,电流掉到0.55,就上不去了,,有谁遇到修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确实有这问题i

网友:
管子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这台机器,上电到0.71不掉电

网友:
我有一台有时开机有显,有时不显;但就算显示时,待出LOGO后死机白屏,还在检修中...  会是BIOS坏吗?

网友(2016-11-19):
急呀,给我一份呀,31004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