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不充电

楼主(2016-01-31):
版号09909-1
不充电 换过上下管以及IC

检测 过几秒充电电感电压12V出来了几秒后 又没了
电压正常的时候电流上升0.0几  没啥用
用的电源头在其他的DELL机器上面能够真实充电 并且BIOS能认到90W
用电池接口电压对比电池信号

信号出 也出12V 信号灭 电压掉
单测电池信号的话 也是一会有波一会无 循环  求指正 真不会修

网友A:
检流电阻 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流电阻 查查看!

图纸截图中的PR4519吗 我测过 直通的

网友B:
老板是用的原装适配器吧   戴尔好多不充电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板是用的原装适配器吧   戴尔好多不充电的哦

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我的这个是转接头别的机器DELL 能充电 这个不能 再说客户的总归是原装的吧 他都说不充电

网友D:
电池会不会是坏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我的这个是转接头别的机器DELL 能充电 这个不能 再说客户的总归是原装的吧 他都说不充 ...

最好换个原装的试试看  别是他的适配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个原装的试试看  别是他的适配器坏了

那玩个毛哦 我们这里也没有原装的  也米有电池试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会不会是坏的啊!

客户说 换过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电源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

LIJUN911025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E:
抓抓电池接口总线波波,充电电感前端也抓一下,建议你还是搞个原装适配器先,我被这DELL坑过!

网友:
电池和电源要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抓抓电池接口总线波波,充电电感前端也抓一下,建议你还是搞个原装适配器先,我被这DELL坑过!

总线的波 上面有图 你看着这么说

网友:
很好学习了很有用

新人求罩 -10 谢谢你的回复 新年快乐

网友F:
先换个充电芯片,这个机器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充电芯片,这个机器修过的

换过了 BQ24745的

网友:
能认到电池吗?检测电池接口各线路通,充电芯片换过反馈查查,换电池试试,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最起码进系统看下电池的状态啊,是否认到  是否在充电

网友:
充电器换过了吧,应该不用说了吧

网友G:
查查看充放电芯片附近的原件 一般不充电都是那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抓抓电池接口总线波波,充电电感前端也抓一下,建议你还是搞个原装适配器先,我被这DELL坑过!

你确定那波波是SMBCLK0
SMBDAT0的波?

网友H:
电池坏了
,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坏了
,换电池。

对的 我刚才去又换了电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那波波是SMBCLK0
SMBDAT0的波?

没有放大而已  看时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查查看充放电芯片附近的原件 一般不充电都是那的问题

电池问题
前面换过还不行 我这边又换一个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我的这个是转接头别的机器DELL 能充电 这个不能 再说客户的总归是原装的吧 他都说不充 ...

好像瓦数不对也充不了电

网友I:
看看控制充电芯片的两根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控制充电芯片的两根总线。

总线波形都在贴纸里 你还问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吧 我遇见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 换过电池还是一样

版主,我觉得应该排除一下适配器的问题,你别老是客户说这个怎么怎么、客户说那个怎么怎么,你想到了,就要践行去落实以下具体的情况,客户的嘴是做不得准的。(当然~只能是作为故障成因的逐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问题
前面换过还不行 我这边又换一个哦了

话说,电池代换前咱们就没办法确认它的好坏么?这样又被误导了,换好继续换电池给好了。没去搞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我觉得应该排除一下适配器的问题,你别老是客户说这个怎么怎么、客户说那个怎么怎么,你想到了,就 ...

我又条件还废话啊 当然我没有这条件啊 蛋疼

网友:
DELL 的有PS ID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碰到这种问题先换电源,厚换电池

网友:
说的有道理 呢

网友K:
结果呢?   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结果呢?   那里去了

结果就是电池

网友:
晕,不充电首先应该想到电池的吗!!普通客户也会先换电池的啊。

网友L:
这尼玛分明是电池和EC握手信号问题,EC检测电池中断捂手。电池保护导致电压0电位。电池坏了,,,卧槽,赶紧换电池。新人直播切JJ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尼玛分明是电池和EC握手信号问题,EC检测电池中断捂手。电池保护导致电压0电位。电池坏了,,,卧槽,赶 ...

直播切你啊-    -

网友:
看到不充电都怕 我以前修过也没修好过 实在难修

网友(2016-03-03):
这个有可能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DELL N5010现在也是用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单独用电源不能开机,但是能触发到0.1A。电池开机进入系统的时候,接入电源适配器也不能充电

网友:
充电故障不好修  一般芯片的坏的少

网友:
你还是用这机器的原装适配器试试吧,我见过有的原装适配器在这个机器上能冲换个机器就不行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是的  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遇到了相同问题,能换的都试了,还是不充电,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M:
我的换了几块电池还是不行,估计还是电路问题,没示波器,没办法,只能慢慢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的换了几块电池还是不行,估计还是电路问题,没示波器,没办法,只能慢慢查

打数据波 与电压做对比的 然后换电池的

网友:
系统下电源怎么显示的,检测到电池没,还是要换原装适配器和电池试试

网友:
学习中,结果出来了吗

新人求罩 -6 用心看帖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数据波 与电压做对比的 然后换电池的

搞好了,是电源有问题,换了个原装电源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dellm4050也是不充电,换了,ec充电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换原装电源看看不行就查充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不对,电源功率不对是不充电的DELL,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新人求罩 -1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看反馈电阻是不是变质了 或换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