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电流1.38-1.67不显,视频求助

楼主(2016-01-3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MTY2ODEzMg==.html
上面是视频地址
型号:HP G4  CPU:AMD 4400
版号:DA0R53MB6E0 REV:E
来时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刷BIOS后加电到现在这个情况。
刷完了论坛的所有BIOS,BGA了桥(南北桥合一的),也用风枪吹了下显卡。
不插内存,电流到1.5不动。

求大神看下视频,这个是什么个情况。到底是那里故障

网友:
查查显卡的几个供电,显卡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打PCIE总线阻值,打LVDS接口阻值,查EDID有无读屏动作。

网友:
做下显卡吧

网友:
这机通病就是显卡

网友:
你去网上买一个bios  不行估计就要换显卡 了  不过你来之前是不开机。我还是觉得是BIOS问题 HP的机器对BIOS型号也有规定的 有的bios刷上去就是不亮

网友:
风枪吹吹桥,会有惊喜的

网友:
你的机器伴随风扇狂转电流跑的那么高  刷下南桥的BIOS可能会好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显卡有没有动作.

网友:
有示波器没,测下SMBUS有无动作。

网友(2016-03-01):
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和你的一样

网友:
感觉还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内存没过 吧

网友:
用原装的BIOS刷,有些bios里写有程序和南桥匹配。

网友:
感觉还是桥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之前修到一个3A的 也是电流1.3-1.6循环 做了北桥立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