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修监控的体会

楼主(2016-01-31):
修了几个监控电脑,全部搞得狼狈不堪,赔了夫人又折兵。究其原因,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原因。1.监控软件本身设置比较复杂,有的可能连驱动软件都找不到。而这种监控使用者,比如超市和其它店面老板都对监控软件的设置一窍不通,要求软件设置跟原来一模一样,很难满足他的细致要求。2.这种监控电脑都是摇摇欲坠的古董电脑,都有这样那样的硬件毛病,非常难缠。而这种老板对费用又卡得非常死,自以为是地说重装个系统很简单,你们修电脑的都应该会,只出装系统钱,再不会增加任何费用。最后恢复原状走人。

网友:
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主机做的监控,我从来不修,你修了这坏了那,我才不修呢..........一律叫他换成录像机.....

网友:
有不少卡加了密码 有芯片驱动是没有用的还是换录像机吧

网友A:
术业有专攻,接到过两台监控主机,不开机,很多灰,以为清清灰,就好了,结果最后还是送给别人修的,一样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接到过两台监控主机,不开机,很多灰,以为清清灰,就好了,结果最后还是送给别人修的,一样赚 ...

监控机不太好修

网友:
是啊,最后是找到一个修台机的大牛给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