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6-01-31):
我一个亲戚拿一个平板到手机维修电修(平板是在那里买的,已经过保),结果人家师傅拆开折腾几下说我们这里修不好了 ,后来拿到我这里叫帮忙看,我一拆开发现一个排线下面比较隐秘的地方被扣掉两个贴片小元件,(是扣掉,不是疯抢拆的那种,大家懂地)很明显,你说我要不要跟亲戚说呀!说了会不会说我坑同行。不说又是自己家亲戚。

网友A:
看那边那么大。像是接地的。这种事还是不要说了。继续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边那么大。像是接地的。这种事还是不要说了。继续修就好了。

呵呵,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零件了,没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边那么大。像是接地的。这种事还是不要说了。继续修就好了。

帮忙参谋下是电容还是电阻,应该是屏背光电路

网友B:
这种事你亲戚知道了真相可能会宣传的,毕竟他是受害者

网友:
看着位置。还有空隙80%是电容。你见谁做的平板上。用这么大的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你亲戚知道了真相可能会宣传的,毕竟他是受害者

唉,谁说不是呀,说了以后我们同行都不好做拉

网友C:
还是不说好,说了其实对你没什么好。关键是看修得好不,亲戚的你修不好还不是要说你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说好,说了其实对你没什么好。关键是看修得好不,亲戚的你修不好还不是要说你不行的。

嗯,听大家的

网友D:
還是不說好,重點是把東西修好才有錢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是不說好,重點是把東西修好才有錢賺

呵呵,看来是一边倒呀,都说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