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有没有通病?指教一下小弟 技嘉GA-B75M-D3V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1-31):
技嘉GA-B75M-D3V 没有CPU供电 我手上有两块一样的主板是没CPU供电 烦死了 不会修 刷过BIOS 换过CPU供电都不行 大师傅们这主板有没有通病?指导下小弟 谢谢

网友:
查下  CPU管理芯片 ISL95836的9脚 开启信号VTT_PWRGD   连接到Q17  这个Q17应该是通病
如果不行 继续查这个VTT_PWRGD信号  1V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909&page=1#pid15099511
虽然板不同  但是可以留意下这个  找到它所在位置
图纸给你附上

网友:
有没有CPU供电开启信号呢

网友:
有遇到几块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VTT_PWRGD的问题 首先要确定其他条件正常 这个板应该有图 对着图仔细点应该很好测的

网友:
呵呵 真不知道 你怎么混的!没供电 找找资料  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版主已经给你说的这么详细了,修好了发帖告诉大伙

网友A:
CPU没有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还是按时序来,先内供电后CPU供电

网友:
慢慢找  没有通病

网友:
首先你得测下最基本的CPU供电要正常产生CPU电源IC的几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还是按时序来,先内供电后CPU供电

SVID方式的不能说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按楼上说的查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还是按时序来,先内供电后CPU供电

凤城..说得有道理

网友:
你好呆看看 供电芯片的EN 有没有啊

网友:
现在的H61 B75还真难修,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通病是BIOS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大神

网友B:
你好,有没有B75M-D3V 2.0版本的BIOS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没有B75M-D3V 2.0版本的BIOS亲

技嘉的主板可以在官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主板可以在官网下

就是打开了网页,下载不了亲,您可以下载吗?

网友:
我的先是报警6秒反复重启,之后连报警都不响了,一秒重启。看看大家的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
下载了图纸,我的是V1.1,不知道是否一致。先谢谢了

网友:
这图纸我刚才看了下,VTT_PWRGD这个信号还跟Q48相连。

网友:
这块主板通病好像有三个地方 不太好找,CPU 跟南桥 IO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还是按时序来,先内供电后CPU供电

PCH的主板,硬启动的过程中要读一次BIOS,跑码过内存后,才有集显供电。

网友(2016-09-22):
碰到过几款  通病不通

网友:
技嘉的板子好好量一下电压,很多电阻坏的

网友:
查en脚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没事了就来迅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