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3G不开机

楼主(2016-01-31):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宏基V5-473G故障时不开机电流0.53-0.59循环跳变屏上还能隐约看到闪烁拆机一看全是集成的  就连内存也在板子上 看到这种情况头都大了测量各主供电都正常当量到屏插口LCDVCC是看到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吧但是这个是2点几到3点几跳变的查线路量到LVDVCC受U44控制U44三脚电压也是跳变PCH_VDDEN是从u42  来的  但是u42是CPU 再往下查就不会了啊  本人新手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这种情况该怎么修了

网友:
一块发一下图纸 宏基V5-473G

网友:
三合一的CPU是容易出问题,换一个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太贵 又怕换上还是不行  不修了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REplace a  new VGA chip

网友(2016-03-06):
这个BIOS问题的我碰到过

网友:
徐总强大呀。点位图最珍贵的。

网友:
楼主,可能CPU条件没有满足,或者CPU有问题。

网友:
珍妮说 贵 没办法 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