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B470&V470C系列机型BIOS拯救程序

楼主(2016-01-31):
操作步骤
步骤1,格式化一个干净的USB启动盘。
步骤2,将附件BIOS.cap文件拷贝到U盘中。
步骤3,将U盘插到不良机器上
步骤4,同时按住键盘Fn+R按键 (不要松)
步骤5,将适配器电源接入主机,同时保证电池电量30%以上
步骤6,按开机按钮开机
步骤7,听到风扇全功率在转
步骤8,可松开Fn+R按键
步骤9,等待3~5分种
如果能救回来3~5分种后会自动重起;等10分种还是没反应就放弃,按照正常维修处理即可。
注意!整个过程都是无画面的,直到3~5分种OK后会自动重起有画面。以上面的操作步骤必须严格遵守,不可颠倒!

网友:
刚刚接到个B470    加电到0.94  不显示   试试这个方法先

网友A:
联想官网(除thinkpad)没有BIOS下载啊,论坛里面的BIOS也不是这个格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官网(除thinkpad)没有BIOS下载啊,论坛里面的BIOS也不是这个格式呀?

论坛多数是bin

网友A:
BIOS.cap这个文件哪里有下载呀。或者说这个文件对于V470_B470_V470C都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cap这个文件哪里有下载呀。或者说这个文件对于V470_B470_V470C都可以用吗?

是的 都可以用

网友:
自由板块 也不要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cap这个文件哪里有下载呀。或者说这个文件对于V470_B470_V470C都可以用吗?

他这个是官方 联想知识库的,放心实用,楼主不承认,醉死不认半壶酒钱

网友(2016-04-10):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是吗?学习学习 长见识

网友(2016-05-31):
多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2016-09-06):
解压出来是5M的啊,怎么刷进去?

网友(2016-11-21):
编程器可以刷不? 3款型号通用的吗

网友B(2017-04-18):
感谢楼主啊,我刚刚试了一下,很好用
问题:我电脑安装了mstat:128g+1t硬盘+2t光驱硬盘托架
         在插入光驱托架的情况下,启动不了,bios进入不了
         拔掉光驱后能启动,一直忍受着重启拔光驱的问题(开机拔掉,等过了bios再插入)
         刚刚我试着刷了楼主的bios,嘿嘿,现在能不拔光驱的情况下启动了,膜拜楼主了

网友:
另外 我没有格式化u盘 直接放U盘的根目录了,然后按照楼主操作的方式操作了,不过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
之前我刷过美国的那个bios,估计那个还有些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啊,我刚刚试了一下,很好用
问题:我电脑安装了mstat:128g+1t硬盘+2t光驱硬盘托架
         在 ...

不用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