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G460e CPU芯片不出PG

楼主(2016-01-31):
开始CPU管理芯片短路  ISL6266A   上下管也烧了   换掉
   20脚 20V   22脚5V   44 VR_0N  3.3v   为什么PG出不来呢

网友A:
查第20脚的主供电VIN,再查22脚的辅助供电VDD,还有23、24脚的开启信号ISEN1/2,第47脚的时钟开启信号CLK-EN#,还有一个第1脚的电源好信号PGOOD.都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第20脚的主供电VIN,再查22脚的辅助供电VDD,还有23、24脚的开启信号ISEN1/2,第47脚的时钟开启信号CLK-E ...

22  23 是电流检测啊      这个芯片是44脚VR_ON开启的,,,,,,,    还有题目没看吗  没有pg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pg 是否被拉低了  或者是芯片本身也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