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0-70半小时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6-01-31):
刚接一本子,是联想昭阳E40-70,能开机,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CMOS,都会隔半小时左右自动关机,关机之后还能再开,有大神遇到过这问题吗?求助

网友:
在保修的  碰他干嘛!

网友:
刷BIOS 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对啊,这个机器不是在保么,可能是BIOS的问题,但是找售后不是更方面么

网友:
看看温度,不行就是BIOS呗

网友:
联想V440也是这毛病,半个小时自动关机,貌似联想新机器出现这问题的越来越多

网友:
试试刷bios吧,这种问题基本没遇到过。 。 ,不行你就去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