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电容的好坏?

楼主(2016-01-31):
小弟百度了一堆,什么说法都有,有说用欧姆档测电容的冲放电,就决定电容的好坏,有说用蜂鸣档测电容的冲放电,到底用哪个档测电容的好坏?击穿和冲放电都是怎么测的?还有如果电容的容值差不多,是不是能证明这个电容就是好的呢?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用指针表,,但最好买个电容表

网友:
正反笔交换,有充放电的一般是好的

网友:
用蜂鸣档测充放电太快有的看不出,用欧姆档可以看清楚些。

网友:
专业测量电容好坏要用电容表测量来进行,电容冲放电期间用二极管挡测量正负两端阻值会有几百多欧姆到无穷大状态变化。

网友:
有些表就带电容档 很直观

网友:
修主板,电容代换比测试来的快,

网友:
万用表测只能测出来完全坏的电容,短路的就能测,如果想用万用表来判断电容正常还是异常是不准的,只能测一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打到电阻档,红黑笔接上电容两脚,随便那脚都可以,等电容值到无穷大后再反过来接触两只脚看一下放电的过程,但是这样测只有大致判断。

网友:
用欧姆档可以看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