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 个键盘差点整日笨

楼主(2016-01-31):
本来是个小手术(换 键盘),差点没吓出心脏病
由于没有备专门拆苹果电池的螺丝刀但是也脑洞大开, 用一个小平口螺丝刀,插进他三角螺丝的任意一口,用力一拧。嘿嘿……。
更嘿嘿的在后面。
哪晓得用力过猛,把螺丝刀整飞了直接撮到主板上了 线划断了, 电阻也整飞了,(图中的电阻是后来花了半小时才找到)抱着侥幸心里点了一下,点不亮。此时一万只草——从“句花”里喷涌而出。
最好还是比较幸运被我把电阻给找到了。(找螺丝的时候心里一直在后悔呀,为什么用那么在劲呀,为什么不买用角螺丝刀呀,为什么,为什么呀!!如果上天让我这一次把电阻找到,之后一定去某宝找螺丝刀,一定要买回来。)
这是接好线的图,当然还是点了一下,点亮了。“句花”那个爽呀,

现在拆键盘吧大概数了下136颗小螺丝 慢慢拆,慢慢上吧。
后面的一切都是小心  小心  小心可怜的我,从拆机开始到后来换好键盘用了两个小时。哎——,这钱挣得不容易呀。差点陪耍当
最后这是亮机图。谢谢各位观众。           你们懂的!!!!!

网友:
吓的直冒冷汗吧

网友:
楼主真的是胆大心细啊  差点都成死鱼了

网友A:
苹果的容易出事! 我搞坏过一个  一体机 不过还是弄好了   板子4000多

网友:
干这行工具真的很重要,避免愈多意外

网友:
呵呵。。这个主板有暗伤了。。客户要是知道了会哭死过去的。。

网友:
苹果我们还的比较多,到目前为止都是平安无事

网友:
不过建议楼主工具还真是要备齐了,我们都是一整套工具,拆各种螺丝的都有

网友:
苹果机器的螺丝比较脆弱,有的不小心一拧就会十字变圆形

网友B:
而且我们一般也不备苹果的螺丝,拧坏了配都配不到,烦呢

网友C:
哈哈 这要是赔的话 那酸爽!!

网友:
还好找到电阻了啊

网友D:
这种螺丝刀太常见了,楼主不备上两三个?

网友:
楼主,果然够猛啊,还好,你拆的是带螺丝的,还有事带铆钉的,更坑人呢

网友:
整的有点吓人啊

网友:
    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
心脏病吓出来了吧 把主板焊得那么差 客户看到吓死你

网友:
有的时候,好多情况试避免不了的,出了问题解决就试硬道理。

网友:
不怕,总有第一次有吧

网友:
有了这次经验,我们就会准备了,如果下次在修

网友:
拆装还是要 细心 仔细一点啊

网友:
还好就是电阻什么的,还好搞定了

网友:
用力过猛吧

网友:
苹果的啊,难换啊呵呵

网友:
貌似A1278,
只是第一,换键盘什么都必须拆,唯独可以不拆电池的啊,
第二,取电池螺钉,能把主板上的电阻撬飞,实在很难相像楼主用了多大的劲,
在苹果这种挺小气的机器上,更是很难想像楼主敢用这么大的劲。。。。。。。。。。。

网友:
还没换过苹果键盘,那个是铆钉还是螺丝

网友:
136颗螺丝。。。唉修苹果如果收费少了针对不起自己的时间,准确的说是生命啊!!只要是苹果都要高。它实在是不一样的难度

网友:
经验的 积累也是一种财富。。。

网友:
个人觉得很正常啊,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当是维修枯燥的调剂吧~。2分送上,感谢分享出来共勉。

网友:
楼主真的是胆大心细啊

网友E:
当时找电阻时都想上吊自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容易出事! 我搞坏过一个  一体机 不过还是弄好了   板子4000多

那种感觉可能只有你我能体会

网友E:
客户在那可能要找我扯皮哦,记得才开店那年就是有一个换 灯管的,当时电池忙取了。结果一下整短路了开不了机。结果那客户死活不让我拆主板,喊我必须在原厂发一张主板回来给他换 ,结果最后赔了9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们一般也不备苹果的螺丝,拧坏了配都配不到,烦呢

是呀,工具必须得备齐, 有一次修 一个苹果当外面的十字螺丝整掉一颗,不过是短的,后来找了颗其它的白色螺丝换 上,然后用保修签给贴上,客户还是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这要是赔的话 那酸爽!!

由如一亿只草……从“句花”喷涌而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螺丝刀太常见了,楼主不备上两三个?

就是曾经用这个螺丝刀拆过两台了,都没问题。这不第三台就差点整日笨。 现在都买了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在那可能要找我扯皮哦,记得才开店那年就是有一个换 灯管的,当时电池忙取了。结果一下整短路了开不 ...

同是天涯落论人啊 !那个主板差点赔了4000 弄苹果 真心要小心!

网友:
楼主当时是冷汗都出来了,全身毛孔都竖立起来啊

网友:
铜片都起来了吧

网友:
該花錢買的專用工具還是要買,不然為了省小錢弄到無法收場才會想要哭

网友:
看哥帖子,捏把冷汗哈哈。

网友:
贵的吓人~~工具还是要备齐的

网友:
我都是一整套工具,拆各种螺丝的

网友:
才把电阻弄掉了,说明苹果的主板还是很好

网友:
楼主,这是啥情况,换键盘换成这样,也是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呀,工具必须得备齐, 有一次修 一个苹果当外面的十字螺丝整掉一颗,不过是短的,后来找了颗其它的白色 ...

下次要当心了,苹果的配件都特殊的,丢了就不好配

网友:
1.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2.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

3.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嘿嘿 楼主属于是哪一种呢?

网友:
差点都成死鱼了

网友:
打螺丝的好好注意呢,老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找电阻时都想上吊自杀了

至于这样吗???
这个机机有电路图,点位图,
随便找一个电阻不要太简单。。。。。。。。。。。

网友:
你这的确吓坏了。我有时装机的时候马虎。装好了小的排线有时候忘插。汗。。。。

网友:
早点把工具准备齐点,事半功倍

网友:
不怕的,点不亮了,发到基地,还是能搞定的。

网友:
愣是看不明“句花”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心脏咚咚,钱也空空。。。

网友:
这种感觉肯定是   鸡皮疙瘩浑身起,心累头疼悔当初啊

网友:
换过几个键盘挺麻烦,有钱赚烦不了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楼主能说说那个键盘批发一个和给顾客换一个要多少吗?

网友:
电阻飞了也能找到,平时换屏掉个皮垫我都找疯了也找不到,上次有个平板,开关掉了,我找了几天没找到,后来找了个大概一样的磨了半个小时

网友:
楼主当时是不是直接腿软了

网友:
螺丝刀不贵,工具备齐比较好,主板真坏了,这钱可以买多少螺丝刀呀。掉件边上不是有个空盘吗,如果跑线经过空盘,怎么不直接焊到上面这样比较牢固,翘起的焊盘再用胶水固定就可以减少后患。

网友:
好在客户不在,不然这机子惨了

网友:
好险好险。得注意点咯

网友:
还好没有日笨。。哈哈哈哈啊 ····搞维修的 都遇到过这种惊险的事情。。

网友:
差点一个月就白干了

网友:
50多元就可以买到名牌的多合一起子套装,最好在本地买,网上的有的钢口不好,我买了 一次10元的,起子头一拧就圆了,不是螺丝撸了

网友:
有次不小心螺丝刀掉到内存上,没外伤,但是内存坏了

网友F:
还好最后你是修好了。这两天就是点背 。31号换平板触屏。第一个装上试机都没有问题。装外壳的时候用力不等 把触屏按破了,换个触屏能赚30元。结果换了2个。赔了50元。今天又来个平板 。台电的。充电接口坏了。报价30元。拆外壳时候把触屏拆破了。还的换触屏,一问价格傻了,触屏70 运费23 (只能发顺丰)。又赔钱。真是房漏又遇连阴雨。点笨啊。

网友:
不错不错,力挽狂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最后你是修好了。这两天就是点背 。31号换平板触屏。第一个装上试机都没有问题。装外壳的时候用力不等  ...

搞维修的应该每个人都遇到过整日笨的吧。

网友:
我那次就因为拆机清理一下 结果装上不开机 当时我的心就他妈凉了一半 好在后来给客户修好了

网友:
苹果的键盘换起来确实麻烦,拆螺丝都能拆半天,不过价格可以高高的。。。

网友:
我奇怪你是怎么截飞的,不是先把主板拿下来再换键盘吗

网友:
同行的人工费  这种活  我收260

网友:
光看标题我就醉了

网友:
苹果工具很便宜的,6元一 把,买套也花不了几块钱

网友:
这种像做过山车的心情我已经遇到过几次了!呵呵呵

网友:
现在好多超极本用的就是这种梅花螺丝,楼主还是赶紧买上一套吧

网友:
  教训啊,不能省这工具钱。

网友:
我有一次是加焊主板桥,手一抖,桥掉地上了零件飞溅,到处都是。瞬间好几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们一般也不备苹果的螺丝,拧坏了配都配不到,烦呢

AIR系列镙丝丢了可以用 西数本盘的拧电路板的替换,记得全换了,这样客户也不知道换没有换过,都一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IR系列镙丝丢了可以用 西数本盘的拧电路板的替换,记得全换了,这样客户也不知道换没有换过,都一个样子 ...

哇噻,高手啊,一看就是经常这么干的,哈哈哈,太机智了

网友:
楼主换键盘换的好恐怖啊。好在有惊无险。

网友:
这板子的命运好坎坷。。。

网友:
真吓人啊 汗

网友:
一块键盘136颗螺丝   诶  累不累

网友:
我以前换风扇还换死个主板呢  我立个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心情那个纠结

网友:
心都蹦出来了

网友:
这个键盘我换过几个 超级麻烦

网友:
这一戳下去,我的小心脏都快吓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