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待机正常触发后电压上到0.012不动了

楼主(2016-01-31):
华硕X550CC待机正常触发后电压上到0.012不动了   经查待机时有5V触发后应该3.3发出但没有发出  问题出在IO左侧的UP15890   更换后正常

网友:
配张图多好!!

网友:
UP15890在这里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要是有详细说明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UP15890短路了

网友:
我晕楼主你好歹发个图片呀

网友:
简单明了,还附带想象,楼主说说芯片型号也好理解些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有图吗

网友:
最好来个图片看的清楚点

网友:
3 5v待机芯片

网友(2016-03-04):
手上一台一样的故障,这个是待机芯片而已,很容易判断他故障的,开机有点发烫.在ec的有上角的一个16脚芯片。

网友:
我的板子5V只有4.45V左右,有时不触发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UP15890的问题

网友:
看看图,来一张

网友:
有图纸没,这个不可能以后能碰到啊

网友:
应是电流上到0.012不动了吧?待机3.3V没有吗?

网友(2016-04-11):
谁有点位图 发个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