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晒晒手艺!

楼主(2016-01-31):
案例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只想晒晒手艺!看到有些人焊得那个难看就有出来骂人的冲动!

两相上管全烧,只烧剩第三相下管,两个驱动芯片一同归西!第三相上管焊盘已经烧糊了,露出了二层地层,中间还有PH过孔,必须要认真处理已经碳化的
PCB和烧得散落的铜箔,以免漏电短路!PS:PCB碳化后是有漏电的可能的!

因为第三相上管焊盘已经无法使用!所以我选择了借第二相上管焊盘!处理好原来烧糊的焊盘后装好第一相和驱动IC,第三相先不装上管!

测试第一相是否已经正常!

安装第三相上管到第二相的位置!再测试!

无意外,能亮~~!但也要测试第三相是否已经能进入工作状态!因为就算它不工作也会亮机的!看图已经能在PH端出现20V的方波!证明已经正常工作了!要注意的是很多PWM多相供电电路在降低功耗状态是关闭某相供电的!所以要在刚上电时测量!

完毕!

还有就是看看拆下来损坏的MOS,明显有一个脚烧黑了!这说明了所谓的通病并不是因为MOS管有制造缺陷!而是代工厂的焊接问题,烧黑的脚位明显是接触不良打火造成的!建议大家焊接这个乌龟的时候使用Dual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

网友:
麦哥,你这不是修板子,是搞艺术啊!你这暴脾气

网友:
我之前都是把驱动芯片也装过去,再在芯片上做设置

网友:
dual焊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双路MOS管么

网友A:
Dual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楼主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啊 这样稳定吧

网友:
弄得确实干净,看着就舒心

网友:
搞的很漂亮,我搞的就不行,你要见了肯定得骂...

网友:
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

网友:
楼主好牛,这样都可以搞定,这样弄的话,返修机率大吗

网友:
精工  细活!!狠靓 !  对面一下楼主的焊接 自惭形秽!

网友:
这是对维修应有的态度,修的好,修的稳定,修的漂亮才是道理

网友:
手艺很好,我就焊的很难看!

网友:
dual焊接是什么意思.   焊得漂亮  我也是喜欢焊得漂亮

网友B: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啊,我是尽量处理成看不出修过

网友:
真的是修的稳定修的漂亮,有境界

网友:
测试第一相是否正常,是说一相电也能点亮机器吗。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难道不可以直接移到第二相,把第三相留空吗?

网友:
好强大的焊接啊 第三相上管的地也要跟到第二相吗?

网友:
dual焊接是指的上下焊接?还是2次焊接。楼主的功力感觉深厚,焊接漂亮,膜拜一下!

网友:
麦总   你咋跑了呢   为啥跑

网友:
Dual焊接   是什么

网友:
过完年把我的v470c拿出来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确实干净,看着就舒心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难修

网友:
楼主确实有两把刷子

网友:
这手艺可以加分

网友:
看起来蛮干净整洁的

网友:
sony上也有很多这种管子,上管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
真的是修的稳定修的漂亮

网友:
神马是dual焊接

网友:
我只能说这是个艺术品

网友:
这样多任务运行的时候,稳定么

网友:
维修做到极致就是艺术。

网友:
修得很有艺术

网友:
楼主厉害,小白弱弱的部下“Dual焊接”是什么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里人士?

网友:
这手法也太厉害了呀

网友:
我仔细的拜读了两边,要理解麦哥高深的技术,还需要时间消化,最后想问,麦哥,就这样拆掉驱动芯片跟一相供电就可以了吗?不需要断开或者更改其他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啊,我是尽量处理成看不出修过

焊盘都烧糊露出地线层了,你还能弄到看不出修过吗?能否也来一帖详细讲解下?

网友:
焊 工确实不错

网友:
666666666666.想法不同吧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我看好你。

网友:
不错 ,希望可以给你来个精华。

网友:
分享 下  谢谢  谢谢分享   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修到这地步 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al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楼主这是什么意思.

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焊工就是漂亮,好好给楼主学习,楼主说的“建议大家焊接这个乌龟的时候使用Dual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是什么意思,可以明示一下吗看?

网友:
往往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膜拜的手艺啊,瞅瞅自己搞的,没法看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干净漂亮的焊接,给力的图解,不加分都对不起我良心

网友:
把短路修好,其实少一路供电也能亮机只是不稳定,蓝屏死机之类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处理得干静.是我的话就锡就一堆堆的

网友:
果然可以秀一下

网友:
又是这个铁壳烧掉了

网友:
通病基本很少回事元器件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在工厂内卡掉几乎不会流到市面上的

网友:
绿油弄得到位  杠杆的比较稳定

网友:
搞得真好看。。

网友:
修的很不错  原理也精通

网友:
谢谢 分享,这样要是我我都放弃了。支持个

网友:
后来想想,麦麦说的有道理,如果管子不行,大部分的机器会坏,但有的机器一直用了很多年,现在还是很好,说明是焊接不好,导致打火损坏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个电脑我前几天遇到一台。也是烧了。没有修好

网友:
我只想说跟着“诚哥”混的日子! 你们谁也不比我清楚明瞭! 为何?“诚哥”现场指导呢!我的图是无水印的!拜得此良师,于愿足矣!

网友:
确实这样没关了不少  小弟佩服

网友:
手艺好,赞一个

网友:
烧成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啊,我是尽量处理成看不出修过

我是尽量搞得像修过的。有些人会问修得哪里,让你指给他看,你搞得太好,他会怀疑真的修的这里吗。
所以在清理干净的基础上,得留点痕迹。

网友:
弄的相当漂亮啊。

网友:
不错 就是加的线可以再细点

网友:
dual焊接真不知道是什么,已加分

网友:
真牛,这种板我们一般不修了,怕反修修。

网友:
这焊接技术不错,移花接木用得好

网友:
这个。。。我给100分

网友:
弄得挺干净。。设备也不错

网友:
可以借焊盘是不是因为上管的都是并联的?

网友:
还在学习修主板,第一次见这种   乌龟壳 的mos管,这种也是单个的mos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难道不可以直接移到第二相,把第三相留空吗?

我代诚哥回复你! 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愿意用多少时间来处理那些空焊盘?
维修要诀  一:快、二:稳定、三:尽可能美观!
吕望曰: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网友:
楼主的帖子每篇都分析的详尽细致 看的让人十分回味,细节处理的又十分漂亮,焊工一级棒。只能默默的膜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项的地不在一起?

乌龟壳外壳不是接地的吗 你看他外壳上面飞了一根螺旋的线!到第二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乌龟壳外壳不是接地的吗 你看他外壳上面飞了一根螺旋的线!到第二相

你找个实物,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接地啊?

网友:
我喜欢用原装的 这样改装 也听麻烦的  你耐心真好 。

网友:
说真的,有种想骂人的冲动,为什么那么好看

网友:
很牛的焊功。要学习。

网友:
很漂亮,遇见这板子先去测CPU,

网友:
看来有机会遇到

网友:
这也太强大了吧,不懂行的人真以为没修过的。

网友:
老麦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代诚哥回复你! 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愿意用多少时间来处理那些空焊盘?
维修要诀  一:快、 ...

可是,全移到第二相,第三相留空才是最美观,最稳定的做法啊。。。。。。。。。。。。

当然,可能会稍稍多花一点点的时间,

网友:
也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al焊接提高接触可靠率!楼主这是什么意思.

呵呵,我也想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Dual焊接是指双丝焊接!头一次听说!

网友:
焊工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值得大家学习,好的就是要发扬

网友:
楼主就是一电子工程艺术家——评判完毕。

网友:
焊接技术杠杠滴  及时机器修不好   能把焊接做这么美观也是一种成功

网友:
手艺好,设备好,真的都好。

网友:
跳中段没做绝缘吗, 只是上点绿油?

网友:
刮漆的不容易,顶一个

网友:
看了个一头的雾水

网友:
楼主的焊接工艺确实不错。加分

网友:
应该不会在返修了

网友:
水平不够,看不出高明的地方。话说连坏在哪都没看出来,谁给画几个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