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H61电压问题

楼主(2016-01-31):
问题 1:
Q1 Q2的D极都是5.07V,然而这两管子的D极与ATX红色5V线是不通的,并且Q1 Q2的D极也不相通,搞不懂这两管子的5V供电是怎么来的。

问题 2: CPU供电有一组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如果是单独供给CPU内部的GPU的,为何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本人新手,请师傅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到底要说什么?   无CPU供电? 电源坏??

网友:
第一个问题因为没有点位回答不了,第二个问题那是集显电压,跑码了才出,但电压很低,0.8以下。

网友:
问题1:Q1和Q2的5V是都是通过5VSB转换来的。Q1和Q1上面的一个P沟道的场管相连,Q2和ATX插座旁边的有个P 沟道三极管样的场管相连。
问题2:那是集显供电,在跑码过后工作,万用表测量不到。示波器可以测到波型。

网友:
拍的好清晰啊,好像就是个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回HSSD兄,我测过,Q1 D极并没有和5VSB相通,关机后,D极上没有5V待机电压。用万用表测,有充放电,但也是不通的。D极与红色5V线也是不通的,与上面的场管也是不通的。也不象是从12V降压过来的。

回一点记忆兄,我的问题是 Q1 D极电压(也就是USB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刚刚开始学主板这块,很嫩,各位大湿千万别见笑,呵呵。

网友:
谢谢HSSD兄,Q1的电压我查到是从哪里来的,的确是从Q1上面的管子(黄色圈内的那个)过来的,那个管子体积小,忽略了。这个小管子的输入端接5VSB,输出5.07V的电压给Q1

网友:
黄色圈内的小管子就是Q1 D极电压的来源

网友:
这个小管子的标识是 P6P03G,在查这个管子的参数

网友A:
还查不到Q2 D极的5V电压的来向。ATX电源插座边上也找不到什么场管了。

网友:
小管子型号我报错了,应该是P06P03G,是一颗P沟道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查不到Q2 D极的5V电压的来向。ATX电源插座边上也找不到什么场管了。

这个场管和小三极管长的是一样的。看图吧。

网友:
感谢HSSH兄的热心,我用表量,两点的确相通的。但我不太明白内存供电为何是从那个地方出来,怎么请兄再进一步指教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位图或是电路图具体看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