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9L X555LP REV1.1 独立

楼主(2016-01-31):
刚修好的机器,亮机bios

X555LP REV1.1 独立.rar

网友:
楼主有这板的点位吗

网友:
现在 好像 不需要什么 me  BIOS 什么的

网友:
这种机子也有修好的  技术高  一般看这种机都是放弃

网友A:
小弟也在修这机,问下板载内存只有1.3v是正常的吗

网友(2016-03-24):
我这也有一台插电就跑到0.33A电压都有就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在修这机,问下板载内存只有1.3v是正常的吗

这种是低电压板的内存。就是只有1.35V的电压

网友(2016-04-25):
我这有个加电0.46的,下来试试

网友:
有台机子开机很慢 下载试试

网友B:
华硕机子的BIOS不好刷呀!我的板子是亮机后一两分钟掉电。想在坛里下对照板号、贴纸号下BIOS排除一下,刷了3个都不亮机。把原先的刷回去亮机。就用原机BIOS改了ME,再刷上去不掉。仔细对照了一下,ME版本完全不一样呀,我的是V9...,其他的是V10...。以后不仅要对上板号、贴纸号,还得对CPU和显卡型号,显存数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机子的BIOS不好刷呀!我的板子是亮机后一两分钟掉电。想在坛里下对照板号、贴纸号下BIOS排除一下,刷了 ...

下次我试下

网友C:
开机5点多A 不显示 刷了这个没有用 还有其他办法吗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5点多A 不显示 刷了这个没有用 还有其他办法吗楼主

应该是0.5吧,5a就打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0.5吧,5a就打短了

打错了 是0.5.。。怎么办

网友(2016-05-30):
这么明显的灌水,小心哦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台机子,不好修,通电就0.18,不知道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2016-08-07):
你的BIOS我刷了,我一通电就自动上电了,电流是0.18,我的故障有时能开,有时间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