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WV8开机不显

楼主(2016-01-31):
待机正常,开机不显  可以上到2.2A  内存过了  显卡加焊无果  BIOS也刷了  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显  跳变也正常

网友A:
外接显不显,,,,,

网友:
外接也试了没有

网友:
外接也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不显,,,,,

外接也不显

网友:
显卡重值,,不行,再换显卡。另外,2A左右时,,键盘大小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