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e47ec进PE求助

楼主(2016-01-31):
f2  和f12  和  assist   都不行  有没有高手们玩儿过这个型号的机     进不了PE 求助

网友:
这个碰到过,当时是拔了电池重新开机才能进入,只是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就不行了,得重拔电池。

网友:
f11试了吗?

网友:
大白菜太不给力

网友:
是不是按住出厂设置建不放好像是

网友:
启动项或U盘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