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40一体机,不管安装多大内存都显示0.99GB可用

楼主(2016-01-31):
不是辅助软件中显示0.99GB可用,是系统属性中显示,不管是2G,4G,6G,8G内存,实际安装内存数后面的()内都显示0.99GB可用,电脑当然也非常慢,重装过系统,也不行。

求助中。

网友:
是AMD的机器么?如果是那就有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如果不是你看看内存槽子是否有虚焊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  在PE里面看内存是多大

网友:
电脑完全认正常安装的内存,比如安装的是4GB内存,它显示的是:4.00GB(0.99GB可用),再加一条,它显示的是:8.00GB(0.99GB可用),

网友:
系统问题吧,重做一下系统, 或者做64位的系统。

网友:
系统试过没有!换个64

网友A:
我的答案100%正确 刷BIOS 解决,方案如下

补充内容 (2016-2-1 14:30):
如无积分下载,或者不会用刷新工具的,给我旧版本的BIOS芯片内的编程器读写数据,我可已直接修改回去适用的BIOS ,邮箱383493430@qq.com

6.3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答案100%正确 刷BIOS 解决,方案如下

这个真是好东西,刷SN 主机号。可是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答案100%正确 刷BIOS 解决,方案如下

老师的答案绝对正确,已经解决问题了。

本来想把BIOS吹下来用论坛上的编程器备份刷写一下呢,看到老师的工具,省去了好多麻烦搞定了。

原来的电池只有2.9V,JCOM跳线点处的电压只有2.65V,不知道原来的故障和这个CMOS读写和这个电压有关系没有。我换了新的电池。

另外就是发现联想不如DELL HP,官网上能直接下载BIOS。

网友:
按照楼下老师的方法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