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KBY3 主板开机不显(已解决)

楼主(2016-01-31):
接20V的扁头电源适配器开机不显示,量SMOS电池只有1.4V,跟换后还是一样,
发现唯一AMD的芯片集成了CPU,桥和IO,可能的芯片虚焊,又在网上查了相同故障,最后是加焊AMD芯片正常亮机。

网友:
亲是cmos吧?嘿嘿

网友:
对 是cmos 我弄错了

网友:
以后这种多合一的芯片只有BGA才能搞定了。

网友:
AMD 韩巧  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一般都是换电池  在加焊芯片

网友:
这CPU太脆弱了,上下焊了下,给焊挂了。

网友:
板子的集成度高了,可维修的地方少了啊。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主板,照赚

网友:
我就说IO 和桥去了哪呢  都集成了  现在的主板真是越来越牛逼了~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的节奏,

网友:
单的 马上上bga

网友:
联想低端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