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楼主(2016-01-31):
死活不出现存供电  那个5V的已经接过去 电压只出了0.4V  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en  vcc  查擦汗

网友A:
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查了哪些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现在都不出了 开启0.7V   4脚供电本来是断了 现在已经接好 1脚 3.3V   三脚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反馈电路 东西都换了

网友:
准备再换个切换管

网友: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准备干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