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啥意思?

楼主(2016-01-31):
不触发就是按电源开关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就叫无触发嘛?待机就是插上电源后就叫待机嘛?

网友A:
不触发就是压开关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就是压开关没反应

哦就是短接和按住开关无反应?

网友C:
就是按开关没反应,还有不上电,不开机,点亮,点不亮等等这些谁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就是短接和按住开关无反应?

是的,就是短接开关不加电没有反应

网友D:
不触发就是按电源开关主板无任何反应,待机就是220V进入ATX电源,电源插入主板后,能正常产生5VSB、3VSB、1.2VSB等这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按开关没反应,还有不上电,不开机,点亮,点不亮等等这些谁解释一下。

嗯坐等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就是按电源开关主板无任何反应,待机就是220V进入ATX电源,电源插入主板后,能正常产生5VSB、3VSB、1 ...

还有不上电,不开机,点亮,点不亮等等这些谁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不上电,不开机,点亮,点不亮等等这些谁解释一下。

每个人的叫法都不一样,有些人对于通电不显示的也叫不开机,而我对于不上电 不开机性质都是属于不触发一类,点不亮与不跑码,或者档代码都归属于开机不显示这一类。
对主板的故障分类我就分得不是很详细就以下几种:
1.不触发【指按下开关针后主板没任何反应】
2.不显示【指按下开关后主板通电但是接上显示器显示器没反应】
3.功能性故障【指主板开机后接显示器显示了,但是出现如网卡、声卡、USB、键盘或蓝屏死机之类的故障】

网友:
凤城版主 归纳的 很全面了
不触发 就是按开机键 风扇不转 无反应

网友:
还有不上电,不开机,点亮,点不亮等等这些谁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