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白屏维修

楼主(2016-01-31):
接客户机器 说是自己拆后盖 把屏线借口短路了   故障开机咚 声响候隔30秒左右白屏   拆机 发现 屏线卡扣与  借口 第2 第3 脚接触导致短路   清理完 看图纸 发现l9004不存在  怀疑烧毁  补上电感l9004    开机咚 声后 隔30秒左右  屏幕黑屏但背光亮 无显示  继续追查  发现是第2第3脚3.3v 电源开机30秒以后产生 导致的   继续图纸 发现是u9000控制3.3 产生  en 为南桥发出  正是en信号延迟 导致3.3延迟   然后更换了南桥 故障依旧
现在没有思路了   请大家指导  、

网友:
机器是3代 i5 机器 集成显卡

网友A:
U9000 EN是有电压是没电压呢

网友B:
我今天有个进水的不加电,还没时间搞,估计片苹果的很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有个进水的不加电,还没时间搞,估计片苹果的很难搞啊

也不一定,
搞了个A1278 MC700的,
也是进水不触发,
只有两个小芯片腐蚀了,
补焊就好了。。。。。。

网友:
牛B 啊····高手·····

网友:
论坛里好多人都在修苹果笔记本,难道现在苹果已经进入维修期了吗

网友:
没办法啊,,苹果的就是难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9000 EN是有电压是没电压呢

en 电压  延迟发出  开机30秒以后发出 然后屏幕灰屏

网友:
烧了
这个是正常啦 换接口 和电感

网友(2016-03-08):
楼主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
楼主是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
这机器能报个好价格

网友:
是EN还是没有?还是?

网友:
这南桥不好换,碰这问题我就放弃了。

网友:
看见标题,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还以为你弄好了呢

网友:
现在苹果的    修的好多啊   不过 没遇到过呢

网友:
排线环根看看

网友:
桥都换了还是不行,等高手来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有结果记得说下

网友:
我的暗屏还想进来学习下呢

网友:
这些机器我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集成度太高

网友:
修白屏 好修 一般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