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D1

楼主(2016-01-31):
小弟业余一名  现有块ms-7309的板子  总是卡d1 换内存  外观无损坏  测内存供电正常 负载供电正常 spd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  接下来还应该测量哪些  如何判断是否和io有关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内存1脚REF电压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AMD的先换个CPU,再就是刷BIOS,不行的话一般和桥关系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1脚REF电压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AMD的先换个CPU,再就是刷BIOS,不行的话一般和桥关系比较大了

感谢大师指点。、REF正常 cpu换过。bios刷过 。。手中没有返修台所以没法弄桥。因为我看过别人的帖子 有的说挡内存可能和io有关。我还以为是io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