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上电池大电流 不开机 拆掉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6-01-31):
dell  5460上电池大电流 不开机 拆掉电池一切正常? 求大神指教 充电针处电压19v  电池0v 电池不短

网友:
充电芯片那边那几个mos管击穿了,你看看吧,这简单,电源电池一起大电流嘛,首先充电针处电压19v(没插电池)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 种情况隔离的第二个MOS管窜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接口进来的两个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坏了

网友:
电池管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