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43系列跑77不动维修【解决】

楼主(2016-01-31):
今天来说下双敏主板
UP43AX-LFV2
论坛很多人都碰到跑马到77不动的,所以这次姐姐来说下这个问题
今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论坛都是没办法
都说刷BIOS SB
这次修这块主板 其实姐也走了点弯路
走弯路的原因是你看论坛上面的
现在姐有点不敢去相信论坛的那些维修人员
还是自己实践是最好的
这次找问题首先来测量各大基础电压

CPU 1.12V
内存1.86
南北桥 1.23
       1.22
上面电压 大家别看了姐姐修台式主板是不按理出牌的,(*^__^*) 嘻嘻……
这些电压都正常 CPU  内存 刷了BIOS还是一样跑77不动
这问题就来了。既然这样就按照技嘉的H61主板来参照做维修
因为技嘉H61的主板也出现过跑25不动的,也就是说 按照技嘉板来修
先找CPU供电问题
看到CPU供电芯片的VTT电压是一个8脚芯片来转换的
却没完全转换出来
干脆直接拆了
以免夜长梦多
拆掉 继续测试,发现VTT电压直接转换出来 也就是说 芯片拆掉 就不需要来转换 直接拉上去
这样一般永不多久就是了

图中一端是拆掉小8脚芯片,一端是位置
但是修好 能用一段时间就行了  下次再不行 直接换板子。哈哈。这样钱就多出来赚了
所以说论坛那些修双敏UP43系列的跑77不动的别动不动刷BIOS  做桥
先慢慢的跑线检查吧。
此板姐已修好

姐的测试卡 有些看不懂的别乱回复!

网友:
吓得我都不敢回复了   加个分意思意思给你 话说你手机拍照不对焦啊 模糊哎

网友A:
没有总线供电,居然还能跑77
姐姐你抓紧换个诊断卡!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总线供电,居然还能跑77
姐姐你抓紧换个诊断卡! !!

总线没标记出来 忘记了 1.22电压 嘿嘿

网友:
月饼管理员指的是VTT总线电压吧。为什么总线电压没出来就跑码77。

网友C:
难道这个CPU在缺少关键电压的情况下仍然能像不吃草的马儿一样奔跑?

网友D:
这诊断卡不就是奇冠的那个PCIE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个CPU在缺少关键电压的情况下仍然能像不吃草的马儿一样飞奔?

楼主说了,看不懂的别回复,你怎么不仔细看清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诊断卡不就是奇冠的那个PCIE的 ??

应该是pci类型的诊断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pci类型的诊断卡

两头的。一头PCIE .一头PCIE

网友:
没看懂。。啥电压没完全出来??不过,看来神仙的心情现在不错。。多上几个精品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VTT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CPU电压不正常或者CPU的PG与复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诊断卡不就是奇冠的那个PCIE的 ??

恩 奇冠PCI-E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头的。一头PCIE .一头PCIE

还带MINIPCIE接口与LPC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没标记出来 忘记了 1.22电压 嘿嘿

我也是醉了。。没vtt.还有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