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板号CFM1D3M USB开机没有供电

楼主(2016-01-31):
反正我就是先把U46那个小芯片拆掉,然后从EC55那个电容的正极分一条线到U46那个芯片的第四脚就有了!别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要拆掉的小芯片!

这部分最好是其他的电阻三极管供电都正常!

网友(2016-03-23):
谁能格式啊

网友:
能上个图标明U46在哪就好了

网友:
我也没找到U46在哪

网友(2016-11-03):
要是有个图那有多好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