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飞行堡垒 X550JX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31):
手机器浸液,拆机后没有明显看到水迹看图
进了服务站后出来都是这样的,
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后发现待机偏高,0.06
查待机 论坛上找的神图
14  15脚LDO偏低一点点   3.3=3.12   5=4.89
无意间看到EC有个小坑
拆EC  测EC供电对地0
烧机没用,0-24欧的转变    24欧还是短路的
整个主板跑线  测到 EC供电去到这2个地方
拆掉开关边上的6脚管子测EC供电不短 上EC 机器修复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 修哦 你有图纸吗 还有那个6脚管子有没有装回去

网友: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大神啊,没有图纸,我看着就头晕

网友:
换EC就好了吧?

网友:
直接拆掉行?

网友:
有点图就好了,呵呵

网友:
贴的标签可笑之极啊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光有点位图不大好修啊

网友:
楼主楼主厉害,这华硕新机子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 修哦 你有图纸吗 还有那个6脚管子有没有装回去

没有代换的,后来没有装  也没有关系

网友:
现在华硕的机子图纸也少都不好修哟

网友:
技术还行,但是为何要贴三个标签。

网友:
看见华硕的就头疼啊

网友:
修华硕现在能有点位图就不错了,不过现在这个点位图也很强大

网友:
那是个什么作用的管子?居然不装也OK

网友B:
楼主你用的点位图是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的点位图是哪个啊?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

网友:
新出的华硕机不好修,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是我就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ASUS有点位也不好搞啊。楼主技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