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L没显示

楼主(2016-01-31):
接到台联想E47L,客户说没显示,通电看点流跳到0.2没反映了,安照以往的经验是欠电压,拆机报价,客户叫修了,才仔细看,开始以为没有CPU电压的,拆开看了是因为1.8V电压偏低0.2V导致的,查看芯片条件VIN正常  开关正常  直接换芯片1。8V出来了,触发机子亮了,没到2分钟就没有显示了LCDVDD没有电压了,查看原来 是显卡控制开关没有发出电压导致LCDVDD没有电压,加焊显卡,重植显卡都没有,最后直接在Q1拉个3.3V过去上电触发正常修复   烤机3小时一切正常——在这提醒下大家,看论坛很多换显卡都没有用下次如果碰到类似的E47L一样的故障可以短接Q1的1脚和3脚,位置就在屏接口附近,就不发图片了,有帮助的到的希望加点分......

网友A:
又有好大的鱼了

网友:
好多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没图吗。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上图最直接,纯文字看着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有好大的鱼了

好大的鱼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哦,好几个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