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出现黑苹果 iTunes恢复报6

楼主(2016-01-31):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刷的什么版本?

网友:
9.2。9.21 9.3都刷了

网友A:
换数据线 换电脑在刷看看

网友B:
谢谢分享,谢谢楼主

最后的抉择 -1
hailong206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是不是变砖了

网友:
用ITUNES选择恢复并更新试下,如果还不行用爱思助手刷下,9。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数据线 换电脑在刷看看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谢谢楼主

饼饼说了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C:
错误6的代码是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误6的代码是什么 ?

4014代码 ,

网友:
码片资料丢失了嚒

网友:
itunes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我昨天也是搞了一晚上

网友:
硬盤 處理器

网友:
用itools试试

网友:
据说报错6是码片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