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一体机初始化不过疑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31):
                             前两天接到直接客户的一台HP M1005一体机,开机显示一下door open,    然后机器运转一下就一直显示Initializing不动了。

打印机屏幕长时间显示initializing,无法显示ready(就绪),说明硬件有问题引起自检不过,于是给客户报价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没有现货,要去调货要两三天,客户同意了。

       第二天先拆开电源板这一边,检测电源板电压正常,排线也正常,一般显示door open,很多是电源板上面的盖开关问题,但是测了都正常。于是拆机主板那一边,检测主板的几个主要测试点电压也正常,换一片自己测机用的旧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也是初始化不成功。无奈,换回原来的主板上去,再开机,奇怪初始化成功了,显示就绪了,呀奇怪了,试打印和复印也正常。心想不会这么简单吧,什么问题还没发现就好啦?于是关机再开机N次,都是老故障初始化不成功了。看来这台是难啃的骨头了。
    于是联系经常买HP M1005配件的卖家,他说door open是激光器那边的开关问题。于是我用手按一下那边的开关也正常,这个开关很难拆,要拆很多地方。没办法,只能慢慢拆了,我是第一次拆这里的,上面的部分全拆掉,然后才会到看到激光器,看那个开关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开关是激光的遮挡开关。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在激光器旁边发现几只小蚂蚁,晕了,最后把整个激光器拆进去,一看我傻眼了,激光器里面都是小蚂蚁。

于是吹风机伺候,把整个激光器吹的干干净净,再把整台一体机也吹一下。然后装机,开机初始化一下就过了,马上就显示就绪。
   修这么多的M1005还是第一次碰到激光器有小蚂蚁引起的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
哈哈 真是活久见啊 这也可以

网友:
我想的问题,激光器中怎么过的小蚂蚁,客户是怎么用的机器呀!!!!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我也以为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没修过打印机,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打印机,不知道好不好修

这个是复印打印扫描一体机

网友:
可能是“蚁人”找他的麻烦了

网友:
我碰到过蟑螂引起不自检的。。那场面。。老壮观了。

网友B:
激光器问题听下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啦ide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激光器问题听下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啦idea

请问,激光器正常时是什么声音?

网友:
客户这是什么坏境 啊!

网友:
哈哈 真是活久见啊

网友D(2016-03-13):
太正常了, 不过有次我遇到的是激光器里面那个发射激光口那里有一只蜘蛛在哪里住了网,  打印就是很淡,  那个机器最后找到问题的时候  我笑惨了。    顺便说一下, 如果激光器正常的情况下, 你开机用耳朵去听有一个高速运转且刺耳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正常了, 不过有次我遇到的是激光器里面那个发射激光口那里有一只蜘蛛在哪里住了网,  打印就是很淡,   ...

谢谢,这个我以前修1005还没注意呢。那我下次修1005的时候,开机用耳朵试听一下,高速运转且刺耳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网友E:
蚂蚁不恶心,蟑螂才叫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蚂蚁不恶心,蟑螂才叫恶心。

都一样的恶心啊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打印机的维修,又学到了一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激光器正常时是什么声音?

我他么还没听到过激光器有什么声音

网友:
激光器中怎么过的小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