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31):
板号:映泰H61MLC
故障:无CPU供电引起无复位。
处理方法:拆掉供电开启三极管
   今天接手一块映泰H61MLC的主板。

没有PCI_E的诊断卡,换电源,CPU,内存。做了一番工作,再将内存拆开,接上一个小喇叭,并无报警,给客户报出:主板出问题了。
在动手之前,先来理清H61的时序:内存供电-------CPU_pLL桥锁相环供电------桥供电--------CPU_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供电-------CPU供电------集显供电。
先来测量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1.2V正常。现来测量桥锁相环供电与桥供电

桥锁相环供电有正常的1.8V,桥供电有正常的1.1V。继续往下测量。

最后发现没有CPU供电,集显供电也没有。但这板没有掉电。

CPU供电采用ISL6363的管理芯片。下面来看一下这个芯片 的引脚定义。

从图中可以看出:18脚负责开启,继续往上面查来源:

在板到跑一下线路,找到Q38,
测量B极电压:0.7V,C极电压:0V。已经导通,所以没有CPU供电。为了方便,直接将Q38拆开。

上CPU测量,已经有CPU1.1V供电。上内存,正常显示。维修到此结束。
小结:CPU供电开启管损坏,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A:
为什么不继续追查Q39啊,检查Q39的状态,最后的故障点就能出来了

网友:
还好,映泰主板有图纸

网友B:
小结:CPU供电开启管损坏,导致没有CPU供电   貌似开启管没坏吧  是开启条件不对啊!

网友:
简单粗暴   图片清晰  逻辑有序  图纸分享     除了加分  别无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结:CPU供电开启管损坏,导致没有CPU供电   貌似开启管没坏吧  是开启条件不对啊!

是的,多谢

网友C:
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楚!!!!

是用手机拍的

网友D:
内存供电-------CPU_pLL桥锁相环供电------桥供电--------CPU_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供电-------CPU供电------集显供电。   你讲的桥供电后总线和代理供电呢?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E:
集显供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三极管没有损坏吧,0.7V拉低是正常的,应该还是前级有问题,你这个小结容易误导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没有损坏吧,0.7V拉低是正常的,应该还是前级有问题,你这个小结容易误导新手

多谢指正,0.7V拉低是正常的,应该还是前级有问题,付吕剑武也说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供电是什么意思

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继续追查Q39啊,检查Q39的状态,最后的故障点就能出来了

对啊,应该查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而不是拆掉能用就算了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在查一下Q39的情况。

网友:
楼主怎么没看见你说CPU_VTT在哪?老弟新手,还有直接拆了三极管你不把后面的修好吗?这样能管得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CPU_pLL桥锁相环供电------桥供电--------CPU_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供电------- ...

我也没看见总线供电在那里,是不是代理供电和总线是在一起了?

网友:
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板不是CPU供电开启管损坏,Q38的B极有0.7V发肯定会拉低VCR_EN电压,你这个板的故障要么是Q39损坏,要么就是V_CPU_VCCIO这路电压没有正常或者没有正常到Q39的B极

网友:
这样让时许不受控,有时间的话看看前级电压vccsa输出电压到开启正常否,这个三极管应该没坏,高电平导通了

网友G:
内存供电怎么会是1.2V。DDR3应该是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供电怎么会是1.2V。DDR3应该是1.5V的。

是写错了,多谢指正。不过现在有些板在未显示之前是1.2,跑过内存了,会自动升到1.5

网友:
Q38正常,应是Q39本身戓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能拉低Q38B极电压。

网友:
这样拆了会不会返修?

网友H:
v_cpu_vccio是什么电压,用它来控制cpu电压的?它是cpu内部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v_cpu_vccio是什么电压,用它来控制cpu电压的?它是cpu内部总线电压?

是控制产生CPU开启信号的电压,由IO发出

网友:
多谢指点。我还在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内存的电压你写错了还是量错了。。应该是1.5V

网友:
请问不同品牌的H61时序是否是相同的。

网友:
映泰这板子  和磐正H61的都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么维修是不是有点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