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73 mbx-276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1-31):
今天接到一台sony 的机器  是个熟客送过来的。 说是打游戏打坏了的,认不到独显,有个时候还掉电。
  接到机器,看了下   是sony   sve14a 的机器  14寸,    i系列3带的机器  用的是二代U    hd 7600显卡的a卡
       电池有电,直接开机。。   奇怪的事情来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看了下设备管理器。 都正常啊。独显核显都正常。。 难道没问题?   重启看下。。  。。刚好走开了下。。  过来一看。 咦? 机器没开起来。应该是中间掉电了。。   重开,进系统了,奇怪了  独显有,正常,核显有感叹号。。  在重启一下。。 更奇怪了。。 独显和核显都有感叹号。。。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直接拆机吧。。     版号是  mbx-273   独立的。 散热器很干净。导热也很好。 先换个cpu看下。。    这个时候 问题  妈的又不一样了。 进系统卡在进桌面的那个位置。这个时候风扇开始狂转。大小键能切换 不死机。 过个40秒的样子  掉电。。。   又换回原U,   还是一样。  有时卡在进桌面位置掉电,有时又能进去,但是双感叹号。。。
   唉不说了。  各种方法试过了。。   230度假焊显卡。。 刷bios     。。。。。

网友:
都是2种情况。  一 卡在进桌面 掉电。。  二,  进去双感叹号。。

网友:
最后问题 。  系统问题。。。  其实 是系统问题。。      系统问题。    网速好慢。。       客户装的是32位的系统,禁用独显一切正常。上官网找到显卡驱动 只有64位。但是通用32位。 解决问题。。

网友A:
系统问题引起掉电。。。真是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引起掉电。。。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网友:
这款机器只要系统慢装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