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进系统滚动暗屏 附BIOS

楼主(2016-01-31):
       前天接到联想专卖店送来的一台 联想S405,描述故障:进WIN7系统暗屏,可进系统,可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HDMI显示正常。这个S405我还是第一次修

      于是先用U盘PE进系统试机,发现也是一样的故障。然后进BIOS,发现有时进BIOS显示正常,有时进BIOS后暗屏。于是拆机,这个机子拆下D壳的螺丝就直接拿下D壳看到主板了,不要拆键盘,不像一般的机子先拆下键盘再拆下C壳才看到主板。板号是仁宝的LA-9001P REV1.0 是AMD单桥独显的机子。我没有这个图纸

      先拆下屏,用通用板检测,发现屏正常,再测屏线也正常,排除了屏和屏线。于是测屏线的EN和ADJ,发现EN电压不正常,ADJ始终都是0.53V,这和一般的机子也是不一样的。于是插上HDMI线,发现外接显示正常,但是内屏显示却相反的,变成刚开机暗屏进系统滚动后就亮机进系统了,奇怪了,于是拔掉HDMI线,又变回原来的故障了,纳闷了。测集显和独显的电压,始终都是正常的。心想不会是显卡问题吧,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本论坛搜了一下发现他的故障和我基本一样,唯独就是他进BIOS是显示正常的,而我这台进BIOS经常暗屏

     大喜,心想我这台不会也是键盘问题吧。看了下这个机子的键盘好像是用烙铁烫塑料才能拿下来,看清楚下有两个螺丝的,于是拆下键盘,试开机试了好多次进系统显示正常。心里那个高兴啊,高兴之余,心想修本以来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进系统暗屏是由于键盘引起的,如果一般的机子先拆下键盘再拆C壳的,也没有这样的事了。另外也不知道是哪个键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这个键盘进系统也没有咚咚咚的报错声。

     最后进了个键盘装上去,最后备份了BIOS,现在附上。另外告诉大家,这个机子进BIOS是按FN+F2,进快捷启动是按FN+F12

联想S405--LA-9001P R1.0--AMD单桥218-0755097板载A4独显.rar

网友A:
今天进论坛非常卡,也很难进论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我发表的图片都发不了,我刚才第一次在论坛写完,点下面的发表,结果显示论坛什么505错误,晕了,害我从新写过再发表过、结果图片还发不了,郁闷啊

网友:
现在重启电脑,重新编辑了,图片发表成功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奇葩

网友:
手上一个G485类似症状,还没有解决,电容去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进论坛非常卡,也很难进论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我发表的图片都发不了,我刚才第一次在论坛写完,点下 ...

你没发现论坛在改造么~~ 进论坛 505 我也遇到 了。   签到系统改版 了。 其它  地方可能也在优化~~

网友:
这个电脑不好修,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分享经验贴 学习了

网友:
是BIOS 的问题吗

网友B:
有待证明,这是不是个通病,不是通病的话,就是键盘进液体了

网友:
有遇到过屏升压芯片问题的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我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待证明,这是不是个通病,不是通病的话,就是键盘进液体了

没有进液体啊,没看到任何进液体的痕迹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顶

网友:
这故障真的是奇葩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2016-03-20):
手上也有这么一台,下来试试

网友(2017-01-04):
我的是刷了  BIOS 好的

网友:
你看你就是新手,发出咚咚咚是键盘短路造成的,明显键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