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DG15待机0.35A

楼主(2016-02-01):
DELL M5010 DG15待机0.35A

网友A:
待机芯片不正常 导致SLP信号都为高???

网友B:
15V 升压没出来 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不正常 导致SLP信号都为高???

目前看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 升压没出来 导致的?

目前看应该是的

网友B:
目前看 应该? 不是你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看应该是的。

这么奇葩啊   不解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 应该? 不是你修的吗

二修机,二修机,,,,,

网友:
待机0.35A,RT8205B是不是很烫啊。估计一开始是TR8205坏,然后被人把显卡弄坏了吧。

网友:
啥意思 没看懂 麻烦写清楚点

网友:
待机0.35A明显短路啊,用手背感触一下主板是否发热

网友D:
要么短路,要么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短路,要么电压提前出来了!

已修好!!!

网友:
没看到楼主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