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报 13.20.00错误

楼主(2016-02-01):
能换的都换过了,因为手头有一个一样的~硒鼓下面的进纸部分没换,能是这的问题么~?
出纸部分都换了一遍~

网友A:
哈哈  是硒鼓的驱动齿轮有问题 ,换套齿轮组就好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是硒鼓的驱动齿轮有问题 ,换套齿轮组就好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过完年试试吧,打印机还没取走~

网友:
先检查硒鼓是否转动,给鼓上抹点粉,开机自检-等待-取出硒鼓-粉没了不报错,一打印就出这个问题是进纸传感器的触片松了。要是股不转就是硒鼓驱动齿轮坏了,开前盖是否有大阻尼,要是有硒鼓齿轮坏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