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源芯片6755的通病

楼主(2016-02-01):
液晶电视现在正进入维修期,电源部分的故障占了大部分,现在很多机子的付电源都采用6755管理芯片,而采用6755的电源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偶尔不开机,或忽然停电后不开机,过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工作。
下面分享两例由于6755电源芯片引发的不开机故障:
  1:一台康佳42寸LED电视机,用户反映当晚看的好好的,第二早上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我拆机检查,+5V没输出,保险丝完好,+300V正常,检查次级没有短路现象,检查电源芯片6755第6脚+VDD3.2v正常,1脚由+300v经1M电阻降压供电也正常,第5脚无驱动电压输出。结合维修经验代换6755后电源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2:松下50寸等离子:用户反映该机在正常播放时忽然停电后不开机,有时隔一段时间后又能正常故障。
拆机检查也是+5无输出,保险丝完好,6755芯片5脚无驱动电压输出,代换电源芯片6755后开机正常。

结合维修中的经验,采用6755电源管理芯片的机子,偶尔不开机或忽然停电后不开机,保险丝完好+300正常,多数是电源芯片6755本身问题,各位同行遇见相同的故障时不妨先代换电源芯片6755,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上经验是在维修中结合出来的。

网友:
6755要比3842好

网友:
这样的故障没有遇到过 遇到也搞不定  为通病加分

网友:
PWM芯片,自从换了这种小封装,故障率直线上升

网友A:
当然好啊,故障率高了,维修人员有钱挣。

网友:
我有一个电视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B:
5脚是脉冲波。楼主示波器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是脉冲波。楼主示波器用的怎么样。

没有示波器,不好意思

网友C:
6755怎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55怎么这么容易坏

有待于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好啊,故障率高了,维修人员有钱挣。

还是版主说得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以后遇到就直接干掉就好了。节约时间!

网友:
5脚无脉冲方波,其他条件正常就直接更换管理芯片,以后遇到会活学活用。

网友:
第一次了解上面芯片,很有用的贴啊。

网友:
这种经验真是实用,可以节省不少时间,非常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5脚输出的驱动脉动波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遇到过几次   时好时坏的

网友:
这个是液晶电视通病了,希望以后都用这个芯片就有米吃了

网友:
长见识,看看能不能碰到,直接换

网友:
现在修一台液晶电视多少钱啊

网友:
图文并茂,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最容易坏了。

网友:
没有大的短路,是可以换PMW芯片,试试,很多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