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有人解决了吗

楼主(2016-02-01):
   今天修台华硕X84H笔记本,测试外接正常,内屏没反应。以前在论坛见过,说说不好弄。换显卡和屏都不能解决。很不幸福,今天我也碰到了。不知道论坛里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论坛里的案例  没有解决的吗    测下屏线接口的对地值  先排除断线  短路  在测EDID的波形  和显卡的工作条件   多注意外围 小元件 有没有 掉件 虚焊的

网友:
显存有问题 ,我修过

网友:
已解决  问题是104电阻引起 跟显卡没关系 今天我修好一个

网友:
外接花不花屏,查下屏的识别信号

网友:
我重植显存换显卡好过

网友:
众说纷谈,只有自己遇到了,修好了,才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