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C扩容硬盘掉多点飞线的几点经验

楼主(2016-02-01):
苹果5C 撬硬盘生怕爆CPU,温度调的有点低,主板掉了7、8个点,都快哭了
对照一点通图纸,发现只有三个点是直连CPU的,其他掉的点有一个空点,三个接地和三个1.8伏,又拿硬盘测量了一下,发现硬盘上接地和1.8伏的点都是想通的,就是说可以不用飞线

接地的点位,左边几个点都掉了,可以不用飞

1.8V的点位,开始飞上了两个点,其实不飞也可以。

这三个点是直通cpu的,不飞是不行了,非得时候细心一点,请轻轻刮开黑胶,检查点位是怎么连接过去的,一般都是在旁边有断掉的焊盘,用刀片轻轻刮开漏出铜线,上锡用锡膏上比较好上,然后用铜线连出到焊点位置,上绿油固定就可以了。

这是飞好的样子, 装上硬盘一次性刷机通过

网友:
沙发,楼主威武,苹果主板还没动过

网友A:
这活是不是在显微镜下作?

网友B:
亮机图呢 !!!无真相啊!

网友C:
请问楼主,撬硬盘,风枪多少度,风速是多少,直风还旋风

网友:
   不知楼主学习焊接有多久时间了

     能把硬盘飞线好。。。刷系统 刷好。。挺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图呢 !!!无真相啊!

补图
刷机一次过

擦,暴露序列号是不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是不是在显微镜下作?

有显微镜最好,我没有,就是用一个放大目镜,其实焊的时候还是裸眼看,检查的时候用目镜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撬硬盘,风枪多少度,风速是多少,直风还旋风

用的安泰信的焊枪,感觉温度不准,割胶和往上吹低温锡硬盘用的刻度上的200度,撬硬盘用的280刻度多一点,感觉焊枪标示的温度偏低,直风风枪中口

网友:
楼主威武,苹果主板还没动过

网友:
楼主。翘硬盘太着急了。呵呵。 要是稳重点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的安泰信的焊枪,感觉温度不准,割胶和往上吹低温锡硬盘用的刻度上的200度,撬硬盘用的280刻度多一点, ...

280度大概吹多久能撬?

网友F:
一般270度吹到融化,CPU不会爆锡的,不用急着翘

网友G:
能飞好证明技术还是不错,我的风枪要380度才能弄下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80度大概吹多久能撬?

用刀随时撬着试,能动了就尝试伸入刀片,太磨蹭背面的cpu就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飞好证明技术还是不错,我的风枪要380度才能弄下硬盘,

风枪不一样,温度就不一样,看来只能自己用风枪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270度吹到融化,CPU不会爆锡的,不用急着翘

恩,我们的经验还是没有老油条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刀随时撬着试,能动了就尝试伸入刀片,太磨蹭背面的cpu就悬了

明白,,之前撬爆了几个,害我把CPU也弄下来搞。。最后还没搞好。。。CPU,硬盘就是头疼!~~~

网友:
不一样的风枪温度有差别 ,慢慢摸索 那板子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图呢 !!!无真相啊!

修手机 确实都需要好眼力!  那天我瞅的眼疼!

网友:
附上接线实物图更好此啊

网友:
太神奇了这样也可以哦

网友:
手工不错 太猛了

网友:
厉害呀,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2016-03-02):
技术很好,就是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修手机焊工确实要过关,你的幸好是硬盘的,是其他小小芯片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哈哈哈哈。 温度不够 醉了吧

网友H:
楼主 你好  想请教一下 拆屏蔽罩 完好拆下 又不伤主板 怎么拆比较好  我用风枪吹的话 都把 主板吹的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好  想请教一下 拆屏蔽罩 完好拆下 又不伤主板 怎么拆比较好  我用风枪吹的话 都把 主板吹的不开机 ...

5以上的机器用低温吹就好,200度就够了,就不会吹坏爆芯片了

网友:
好扎实的手工啊!

网友:
线路太细了,要很小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270度吹到融化,CPU不会爆锡的,不用急着翘

回头试试,吹久点也不会爆么

网友:
楼主技术好好哦值得学习

网友:
最新系统可以扩容吗

网友:
楼主焊工好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