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1e网卡mac地址刷写方法

楼主(2016-02-01):
1.下载8111e的程序文件
2.用u盘引导,进入纯dos模式
3.最好把硬盘拿掉,然后输入命令c:进入c盘也就是我们的u盘了,然后输入dir 也就是u盘的目录了,如果我们之前下载的8111e文件改名了,如811 我们要输入 cd空格 811 然后就进入811e的程序目录了,有2个命令 一个是自动刷新  输入apg.bat  一个是是手动刷新 输入mpg.bat  一般我是用自动刷新的 简单 方便 快速

网友A:
8111e的程序文件,不同的主板,是不是要下载的对应的程序文件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1e的程序文件,不同的主板,是不是要下载的对应的程序文件才行啊

不用 通用的

网友B(2016-04-09):
8111e的程序文件在哪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11e的程序文件在哪里下?

论坛下载啊

网友C(2016-11-28):
恕在下愚笨,我论坛翻遍了,没有一个能下载的附件。百度上也没找到,CSDN上的也不能用。还是麻烦楼主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在下愚笨,我论坛翻遍了,没有一个能下载的附件。百度上也没找到,CSDN上的也不能用。还是麻烦楼主给个软 ...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我提供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提供

非常感谢!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前两天忙,今天试了下,我这是两块一样的华硕P8H61-M LX PLUS主板,网吧局域网里用的,之前用编程器809F刷写过BIOS,之后Mac地址全变成FF了。
下面是详细的情况。

1.软件在DOS下成功运行了,也提示成功改成了要的MAC地址,但是进系统后不是DOS下改成的地址。
2.每次进PE用AIDA64测MAC地址都会变,但进系统后MAC地址不变,所以检验MAC地址是否成功修改还是要进系统确认。
3.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改MAC地址,都没有达到最终的效果。两块板子最终变成了一样的mac地址,是我没有设过的一个。

还请大师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下午在网上又找到一个和我一样遭遇的,连改过后的MAC地址都一样:00-0B-0E-0F-00-ED。(他也是用PG8168.EXE刷写后就变成这个了)他的链接是:[求助] 华硕主板怎么修改mac地址 ,http://bbs.bios.net.cn/thread-4528964-1-1.html

网友:
原来8111e网卡的程序通用啊

网友:
最后是看这个帖子弄好的:
[主板|显卡 BIOS] 华硕台板刷写MAC地址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3658-1-1.html修改DMI信息,感觉应该不止华硕主板可用,是个通用程序,就像DMICFG那个程序一样。只是如果没图的话,也不会知道哪个是修改mac地址的位置,软件里就没标识MAC这个名字。

网友E(2017-04-11):
8111F的卡不支持,版主有没有8111F刷MAC的工具发一个,313893687@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8111F的卡不支持,版主有没有8111F刷MAC的工具发一个,。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p;kw=8111F%CB%A2MAC论坛暂时没有哦,请关注

网友E:
昨天找到了一个PG8168能刷的,dos下刷成功了,但是重启后不论在dos下还是win下又变回原来的MAC了,哪里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昨天找到了一个PG8168能刷的,dos下刷成功了,但是重启后不论在dos下还是win下又变回原来的MAC了,哪里问题 ...

按常理说应该是不变的,是不是工具不支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常理说应该是不变的,是不是工具不支持啊

板载RTL8111F,很多PG8168版本都不支持,就这个V2.49还支持,但是修改后重启又恢复原来的MAC。
其他的用DMICFG和DMI244,修改后也是重启MAC又恢复原来的。
我想会不会是bios 保护了,修改不了。但是bios找遍了没有发现可以修改保护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载RTL8111F,很多PG8168版本都不支持,就这个V2.49还支持,但是修改后重启又恢复原来的MAC。
其他的用 ...

这个RTL8111F的工具我也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和,论坛不少人也在找

网友:
阅读权限这么高啊,下载不了呢

网友:
不一定行的。有两种写法对应两种电路

网友:
好用不,楼主刷过多少个,都成功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