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k40ab xp系统 进度条黑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6-02-01):
华硕k40ab ,开机xp进度条,走完, 黑屏,不要做显卡 北桥是bios设置问题,只要进bios  修改下  advanced----vgamode---select---改为(dgpu mode)就ok了。这也我我初学的时候 的一个小经验  现在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A:
这个方案是不是对于其他型号的机器也是可行?听过同事说过华硕有些黑屏问题不需要做显卡,刷BIOS就能好,我修过一台K42外接可以显示,内接时显时不显示,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是不是对于其他型号的机器也是可行?听过同事说过华硕有些黑屏问题不需要做显卡,刷BIOS就能好,我 ...

目前我就知道针对这款机器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