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01):
      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因为这个显卡好像很容易坏,与是用风枪热了下显卡,上电亮机了,与是上bga,后,不触发了,然后测量了下 无短路,晶振正常,然后我就刷了个bios 后  还是没反应,最后换个芯片刷 后  开机跳变正常 亮机了。几年前的维修案例,仅供新手参考,高手勿喷,遇到事了不要急 要冷静。。。。

网友A:
显卡修了修不开机了

句容诚信电脑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修了修不开机了

你这是在灌水么

网友B:
是换了BIOS 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了BIOS 芯片吗?

是的 bios芯片

网友C:
我还没碰到过BIOS芯片坏的   运气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修了修不开机了

灌水太嚣张了

网友:
加焊的时候,把bios搞挂了,什么原因呢,温度?

网友:
是BIOS的芯片坏了,是吗

网友:
也是奇怪的故障,原本好好的,上了下BGA结果BIOS芯片就坏了 哈哈

网友D:
上bga 影响了 bios 不太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碰到过BIOS芯片坏的   运气真不好

运气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bga 影响了 bios 不太好理解

高温吧  也许

网友E:
楼主,有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图纸

老机器了 论坛大把

网友:
有时候可以亮的机子修着修着就不亮机了,立马就懵逼了,遇事要冷静不能慌

网友:
只加焊了显卡 为什么会引起bios芯片坏?

网友:
我碰到过上BGA烧坏显卡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像是HP的,只要上BGA,必烧,换了就OK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一开始还以为显卡焊坏了呢。

网友:
什么情况,加焊显卡,咋吧BIOS芯片给加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