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s带电插了下键盘,然后求助- -

楼主(2016-02-01):
刚接的时候是插电0.07跳到0.2几,不知道是开机了还是短路,测了下电感对地阻值都没异常,带电插上键盘后待机没了,晕。测电压没过保护隔离,飞了个线越过保护隔离还是没待机,不知如何是好了,求助TAT
求助
联想

网友:
买块板也不贵了,IBM的保护隔离飞过去肯定不行。

网友:
公共端阻值正常,就查保护隔离这一块啊

网友:
先把CMOS电池电放一下看看是不是保护了,不行再去查保护隔离电路导通条件,带电插键盘可能会损坏EC

网友:
试过短路保护的,后来再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