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Y开机屏幕是全黑的,但是风扇都会在转,会运行。

楼主(2016-02-01):
华硕A40JY开机屏幕是全黑的,但是风扇都会在转,会运行。有时候反复关开,屏幕就又亮了,这是什么情况,哪里坏了????

网友A:
主板坏了   换主板吧  不想换就修吧 估计200多吧   发给我 修 跟你便宜都260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自己搞不了就送修吧

网友:
检测下看是哪个芯片的问题,把芯片换了就对了。

网友:
楼主不会维修就不要自己检修,问题会扩大的,你这种故障不是插插内存能解决的,建议花钱送修为上策。

网友:
主板坏了,换主板吧

网友B:
亲,我来教你吧,打开电脑,不用理它是否亮了,再来直接掉下楼去。再不行就用水泡,还不行用火烧。这都不行的话,你直接发10W红包给我,我帮你搞掂它。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吗,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华硕怪毛病很多的 慢慢查吧

网友:
主板哪里坏了?????能具体点吗,主板好多地方的!!!!

网友:
非专业维修就送修吧。起码的基本知识、板号、电流、各元件的功能你都不懂怎么修。

网友:
你就折腾吧   本来修一修就能好的   等你折腾完了  好了 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我来教你吧,打开电脑,不用理它是否亮了,再来直接掉下楼去。再不行就用水泡,还不行用火烧。这都不行 ...

这个绝对是  必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   换主板吧  不想换就修吧 估计200多吧   发给我 修 跟你便宜都260

这个价格好便宜

网友:
楼主,送修吧,这样修不了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要动大手术,还是去送修吧,不要越弄越严重了

网友:
你是客户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网友:
哥们你这样我们还喝不喝 吃不吃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点去  你自己弄估计多的钱都要走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做维修得,就应该送修。。。修一下是不需要多少钱得,最好别自己弄,不懂的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找售后吧,我问过他们,换主板600
我的现在也是这问题,不过没你的严重,开一会关掉再开还能开开

网友:
楼主啊,不是做维修的,也没工具没法测,给我们维修的留口饭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