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5疑问求教

楼主(2016-02-01):
FB都是0.6V,为什么输出的电压能不一样,还有其他地方控制输出电压吗?

网友:
本来就是靠输出电压经过分压成0.6V给反馈脚啊,想调节输出电压就改变分压电阻

网友:
这个跟1.8V那个一样的分压电阻,但这个是1.5V

网友:
1.5V还有一个ADJ控制

网友:
FB只是反馈的脚,电压输出不一样就得查反馈分压的电阻了。

网友:
ADJ就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