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T440S 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6-02-01):
同行拿过来一台T440s的机器,说点不亮,我开机一看的确是,他说这机器还在保修期内,所以不要大动,我心想还在保内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估计就是内存松了,或者BIOS刷一下,然后拆开,把内存重新插了一下,然后就出现。滴滴滴,滴滴滴,滴,报警,奇怪了,我也没动什么啊,想了一下,好像电池没拔,可能是我把适配器拔了以为就关机了,然后直接插拔内存导致的?后来上网搜了一下,说这台机器会保护,底壳部位有个复位开关,按住十秒钟就好,试了还是不行。又刷了BIOS,也是不行,看到网上有和我一样的问题,不过没人解答,求助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电流多少  打下每个电感看看

网友:
从插内存,插到下槽,如果不行,拿售后好了,在保还修

网友:
联想Tinkpad内存槽有的要分主次,最好把内存插到最下面那个槽 里,或者你换张内存试试,再看看这机子是否键盘和开关是一起的,如果是,那就排除下键盘,实在不行还是拿去保修吧,不要把故障扩大。

网友:
直接去售后保吧,别整的保不了就麻烦了

网友:
不要再动了,直接去保修。一般先从外置问题开始。

网友:
在保的机子都不要修撒,我们都是去保的

网友:
意思就是你带电拔插内存了呗  可能内存坏了

网友:
若没过保修 可以送修了

网友:
保修把,动了主板就不能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