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要进入系统后黑屏了,屏幕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6-02-01):
主板:华硕P8H61 R2.0
CPU:INTEL G640
内存:金士顿4G 1333
硬盘:WD500g
显卡:技嘉630GT
装好WIN7系统可以进入,安装完显卡驱动后重启就进入不了桌面。走到滚动条结束黑屏后将要进入桌面的时候 屏幕无信号了.进入安全模式后 卸载显卡驱动,重启就能进入系统。尝试了更新主板BIOS,和使用技嘉官网的显卡驱动都无效、。
  换系统XP  故障和上面一样,只要装显卡驱动就无法进入系统。
更换显卡,故障一样。

网友:
是不是屏幕分辨率问题呢?没装显卡驱动的时候分辨率很低,装了显卡驱动后分辨率会很高的,所有换一个大点好点的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楼主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是显卡驱动的话,也有可能是主板驱动。

网友(2016-07-16):
我的是一进系统logo就重启

网友:
更换显卡。。显卡显存出问题。识别型号,但显存一运行就蓝屏死机或者无发通过